NEC E600本本可以触发 但是屏不亮

楼主(2008-04-02):
今天修到个NEC E600的本子,接电就自动开机 开机硬盘指示灯有显示,可以触发 ,但是屏就是不亮,强制关机,屏会弱弱的闪下,请教大家了 是什么情况啊?十分感谢啊

网友:
而且开机的时候风扇不转动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再检查是否灯管坏或高压板坏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没反映 感觉是显示芯片的问题呢 真的棘手啊

网友:
那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加电自动开机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自己先判断下是暗屏还是黑屏在说吧....哎~郁闷

完活

网友:
E600主板多数是北桥焊盘掉点,拆下拉线可以解决,如掉电太多,就只有换主板了,另:我手上拆件主板有,可优惠供给拆件或维修用

hyzycczz -2 商业行为,请私下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