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 ST320810A自校准后变成ST340810A

楼主(2008-04-02):
U6 ST320810A自校准后出现以下问题,请高手指教:
1、自校准后变成ST340810A
2、N4E完成后,6F、6D、70不能自校准,显示:***TEST 70 NOT Implemented!
3、YE0砍头,T5之后,T50说错误的GPT参数。
请教高手!谢谢!小弟在此拜谢!
问题

网友:
20变40不好吗?
先恢复原始磁头数,再看~
N4E提示XX没有只说明校准流程中没有这个代码.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2009-04-25):
先恢复原始磁头数,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