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04-02):
一块联想的主板,机器刚过保修期,问题就来了,不管怎么样,都装不上系统,安装XP时经常到34分时死机,能跳过34分,后面也会死机,GHOST不到10%就死了,装了无数遍,但装好的系统又能正常应用。一开始怀疑硬盘、内存、电源有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换了,还是不行。拆下主板仔细看了,就只有IDE接口旁边的三个MOS有轻微的烧毁现象,拿到修主板,的地方去修,换掉,故障没有解决,他们说只有换主板了。请叫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谢谢!!!
硬盘

网友:
有可能你主板上内存插槽的接口有问题!我以前遇到的问题装不上系统是这样的

网友:
把主板上的集成声卡,集成网卡禁用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
在装GHOST XP时,选择不装声卡驱动就可以了,一般如果声卡芯片是AD188X系列的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在BIOS设置里面有一项是病毒防护的,如果你将它打开了就有可能装不上。建议你进BIOS看下是不是将它开启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此问题 主要是板子的问题 主板个测试点 都正常 防病毒也关掉过主板后面也没断线的 反正主板基本都正常 ; 就是做不进去系统 等待高手 来回答~~

网友:
硬盘有问题没?看看硬盘再说!然后在看内存!

网友:
只用一块内存条试一下看!!!!!!!!!!!!!!!!!!!!

网友:
看内存槽,还有就是先不要装网卡声卡等驱动试试

网友:
我修过2块跑FF的板子,点亮后装不了系统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当然上面说的都有做过)。拆下硬盘到其他机GHOS后,回来装上系统一直正常,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有些的联想主板自带了一个系统还原的软件,一般就是开机的时候按ctrl+r键或者别的什么的,进去后把它UNINSTALL卸了,就行了,我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了.

网友:
1、可能与联想的还原程序有关,首先卸载,一般情况下是开机按F11或F4、F9等。如果调不出卸载程序,则可以取掉独立网卡,再试着安装操作系统;
2、雨林木风站或者其它网站上有专门的联想GHOST版的XP系统,下载恢复;
一般是第一种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