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疑难问题

楼主(2008-04-02):
有一台三星788DF是同行送过来的,故障是开机继电器每隔两三秒反复吸合释放,行电压最高时107伏,最底是56伏,曾代换过CPU 写过程序,换过行场IC,短路过X保护,CPU供电5伏正常,行场供电正常,总线电压随着继电器的吸合在1.8---5伏之间跳动.并且AFC信号已到达了行场IC ,也代换过高压包,不知何故

网友(2008-06-11):
还有S电容查了没有

网友:
换过CPU后工作过吗?是换的从别的788DF上拆的CPU还是?好象该CPU里三星固化的数据在里面喔

网友:
这种是有短路的,你把场IC断了看看继电器响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