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主板上1G图拉丁 开机到啦XP检测时就不动啦! 是为 ...
815EPT主板上1G图拉丁 开机到啦XP检测时就不动啦! 是为什么?

楼主(2008-04-02):
815EPT主板上1G图拉丁 开机到啦XP检测时就不动啦! 是为什么? 难道是要刷? 请老师指点 谢谢!
主板

网友:
硬件检测未通过。利用更换法试一试

网友:
看看主板cpu核心电压跳线设置对不对,还有就是bios里面设置

网友:
确保把PCI槽上的配件都拔下后,刷个BIOS,要么系统换个XP SP1的版本装装看

网友:
装个XP SP2版本的系统,不行刷BIOS

网友:
我换拉好几个系统都不行 ,那怎么刷BIOS? 我不会 请教教学生 谢谢!

网友:
系统不稳定啊 考虑硬盘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