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品牌机精英661GX-M7主板开机不跑

楼主(2008-04-02):
七喜品牌机精英661GX-M7主板开机不跑,一直显示七喜品牌标志,不检测。

网友:
检测卡跑到2600,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利用一下论坛的搜索功能,有关于挡机的维修思路....类似于这个问题已经回复过很多了

网友:
换电源试了吗?有时这种问题换个电源就行.你试试吧,

网友:
好的!感谢了`吾知边位遇到同一板的故障,请分享下经验啦!

网友:
四位检测卡2600是跑过了
换块cmos电池试试
原来笔记本上有过这种现象 放了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