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6200显卡插在主板后循环跑C1

楼主(2008-04-02):
讯景6200显卡插在主板后循环跑C1  就是不亮,本人没有修显卡的经验,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显卡上有掉件的吧,仔细看一下,靠近金手指的下面

网友:
没有掉件的地方啊,我对地打阻值在GPU上有两个电容阻值为10,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内存问题

网友:
楼上的,显卡坏是有跑C1.有耐心就打一下金手指的数据线.

网友:
应该是显卡短路拉,插上去拉低电压,造成不断重起

网友:
你的显卡没有插好吗?

网友:
不是没插好,换过好多板子了,都是同样的状态,谢谢啊,我去测测金手指.

网友:
应该是金手指数据线有问题,我一块卡也是跑C1,测试数据线有3根开路了 ,得重做GPU

网友(2009-08-19):
8片显卡全都是上去后不过C1.

网友:
哈哈,不懂就不要乱说了,这是PCIE-E总线与主板上的PCI-E总线传输故障。可以说是与X16和X8的不兼容。你先测主板上的总线,然后再测显卡的总线。

PS:解决方法可以重植GPU或重做主板的桥。

网友(2010-03-18):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