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楼主(2008-04-02):
DDR金士顿512收来是77.81.85脚金手指烧坏,不过可以用。后全补上金手指后上机不久自动关机,重启报警。测内存电容直通。到底是芯片坏还是板短路。
芯片

网友:
主板还是PCB
:'( :'(

网友:
可能是芯片.不过PCB的可能比较大,你用表查下看看

网友:
肯定是PCB,检查你补的金手指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现在我把补的金手指全部拆了,再清干净还是全通,要不要拆芯片再量,我有个想法,就是把芯片的电源脚跳开,用高压电击开短路不知道可不可以。芯片那击个脚是电源脚。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问题怎么解决,手头有一些坏的内存

网友:
厉害,你们还敢用高压电去击IC啊,本来可能是一颗IC GAME OVER,你一做,我看可能所有IC都GAME OVER了,把IC边上的电容都去下,一个一个的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电容击穿引起的短路吧,如果不是,买一条空PCB,自己端板吧,端完还坏的话,就只有一个一IC的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