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越来越来暗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4-02):
各位大侠:
    公司里用的飞利浦107S7,用了有两年时间了,最近用着用着就越来越暗,是慢慢地暗,最后到完全黑暗,把它换下来后过了两天再装上电脑上用,又可以用了,但还是很暗.对比度和亮度要调到最顶才能和平时的显示器调到60左右的亮度.我想拆开来自己学习学习,不知道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引起的,请各位高手给讲一讲,先谢谢了!

网友:
亮度越来越暗,原因可能是G2滤波电容漏电,造成G2电压偏低;也可能是管座漏电;还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把 G2 调高 然后用 棒棒胶把 G2 粘 好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星期天把它拆开来看看!

网友:
G1关系应该不大,主要是,G2电压,灯丝电压和管座.

网友:
多谢菲克斯大侠及各位高手的解答,由于才是第二次拆开显示器(第一次是拆自己用的107T,只是烧了保险管,可能是电压不稳定的原因.),我自己买了一本于志章先生编著的"显示器易修精要"来学习,目前刚了解了几个概念:1、灯丝,2、阴极,3、栅极(G1),4、加速极(Screen,也就是G2),5、聚焦极(Focus),6、阳极高压。根据上面各位大位给出的意见,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请各位再给说一说:
1、栅极(G1)电压越高就越这,请问栅极电压有电位器来调的吗?如果有电位器,这个电位器大概在哪个位置?
2、加速极(G2)也可以用来调节显示器的亮度,这个加速极的电位器是在高压包上的上面有Screen字样(我拆过家里的电视机,见到高压包上有这个字样),但书上说一般不要调整这一电压,因为这个电压较高,再者调节不当会影响显示器的寿命,因此我有点顾虑,不知应不应该调,还有“菲克斯”大侠说:“可能是G2滤波电容漏电,造成G2电压偏低。”我倒是想找一找这个滤波电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能力判断电容的好坏的,可是没有电路图,不知这个电容是不是就在高压包的附近,这个电容的容量及耐压值一般是多少?这个电容由于是G2的滤波电容,那么它会不会有高压?拆卸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3、据书上说:玻璃壳锥体部份内外壁涂上了一层石墨导电层,内壁涂层接阳极高压,外壁用弹簧接上金属屏蔽导线接显示器地线.我拆开显示器时也看到过这些绑在荧屏锥体上的用弹簧钩着的金属导线,我想问一问,在显示器通电的情况下这些金属导线上及弹簧上会不会有高压电呢?
4、如果是高压包有问题的话,我自已目前还不敢拆,因为拆高压包前要放对高压放电,自己刚接触显示器,安全第一。
请各位高手给讲一讲好吗?千万不要开玩笑呀!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查G2电容的,,
楼主看来好像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业务爱好吧?

网友:
我已经拆过七八台显示器了.修好的有四五台.但是本人不是高手,只是希望互想交流回答你一下吧.
1,栅极.栅的意思就是门,设一个门卡,让电子出来多些或者少一些.因为电性相反,如果电压低可以理解为带负电,负电与电子排斥,出来的电子少了,屏就暗了.如果电压高一些,相当于带正电.正负相吸,出来的电子多一些,就相当于屏亮一些.高极的显示器都没有了电位器.
2,加速极还是没有事,少调为上.我的显示器就是因为亮度低调了这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吧,亮度现在又下来了.可能会加速荧光粉的老化.因为调加速极不是以电子多少来提高亮度的.而是以提动电子的冲击速度来实现的,撞击荧光粉的能量增大来实现,自然会造成荧光粉的老化加速.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用调栅极最好.不得已,才用加速极.
3,这个外石墨层有没有高压,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没有.因为所谓电压是相对的,如果石墨层也有高压的话,阳极高压与它拉平以后就没有了电压,也就不存在电容这一回事了.不过还是不碰为好.你可以用电表试一下,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差是多少?至于说电容,我也没有细看过,不过你可能是跑一下电路!
4,高压包我也没有整过,但是我想可能如果要换高压包或者,高压嘴的话,必须给它放电.放电当然得小心一些了.网上有高压包放电的方法,可以搜一下看看.

本人刚学显示器维修,知识严重不足.如果有不正之处,还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
今天清明节,公司里放假,到厂里想拆开来看看,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光是拆后盖就搞了半个小时,这种显示器只有在后背下方有两粒螺丝,还有就是交流输入插头处有一粒,下了这三粒螺丝后,想把后盖取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显示器顶部好像是有东西卡住一样,用力拉也拉不出来,拉得我汉流夹背,用扁嘴螺丝笔小心地撬也撬不开,但不敢动粗的,怕伤到后面的显像管.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窍门?
TO:饭炒蛋版主,我们公司是小公司,二十台机子,一个人什么都要做,软件及硬件维护,坏了的硬件要是能修的话,也是尽量修理,一来为公司节省点钱,二来自己也从中学习到维修知识,因此不能算是专业的,只能说是业余爱好.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引,谢谢!

网友:
显像管是否老化 啊

显像管是否老化 啊 条跳加速级啊,看有效果吗

网友:
如果换G2的电容还不行的话,请ABL电路,就是高压输出的回路的几个元件。

网友:
仔细看看前面的 壳子 要从那集合窟窿里面看  仔细看上3分钟  你就绝对 会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