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1S 黑屏,中间出再一条横的亮线

楼主(2008-04-02):
AOC 771S 连接电源出黑屏,中间有一条横的亮线,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查场电路,从场IC到偏转,IC容易虚焊,插座会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 场块 输入和输出的 电容 有没有漏电   主要就是场电路的问题    应该  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