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INTEL原装主板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08-04-02):
自本人在维修主板工作以来,在维修INTEL主板也有些经验,在我记的一些板子的通病有845 865不开机决大数都是IO问题,跑B8 9的代码肯定是BIOS问题.近日维修过程发现一块主板感觉有点黔驴技穷.
INTEL845GVFT型号的(品牌机专用的)设计结构有点特殊
故障现象:不走码
测试了主板各项供电基本正常 时钟 复位都表现一样,基本没有什么破绽,主板强行开机用带灯测试座测试发现也没有什么虚焊,(没有复位,可能强行开机原因).BIOS是否有问题我无法排除,这种信号的BIOS难找,维修经验看,这种BIOS坏的几率不大.请问一有修INTEL的原装主板经验的高手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
明知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就要想办法先排除它。修FF的板刷BIOS应该是最先做的。

网友:
INTEL原装板BIOS和IO坏的比较多

网友:
说得就是BIOS 没错 你也想得没有错  就是没有材料是吧
难题  换了先看哈撒

网友A:
我修INTEL原装板就三招,不上电的换IO,不走码不过内存跑乱码的刷BIOS,还有加焊CPU座。好象  INTEL原装板就爱出这几个地方的问题,这三招使了不灵就没招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Intel原装板,不上电,原来是主板被拆了个1117,换上后可以上电,Vcore正常,IDE上复上与PCI上复位正常,但CPU上复位不正常,只有0.4V左右,后来发现没有时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INTEL原装板就三招,不上电的换IO,不走码不过内存跑乱码的刷BIOS,还有加焊CPU座。好象  INTEL原装板就爱出这几个地方的问题,这三招使了不灵就没招了

强烈同意....有同感...说来也就那几个解决办法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开机电路和一般的板子有点差别
但是总线信号部分应该还是差别不大的

所以说此类板的FF故障也可以参照一般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