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CD主板通电自动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02):
请教:Intel D865PCD主板一通电,电脑就自动启动!
        1、 BOIS里面电源管理也已设置为OFF
        2、电源也换了一块新的还是不行
        3、 BOIS电池换了仍然不行
        4、怀疑是机箱的开机按钮短路,换了新的机箱也不行
是不是主板的IO电路坏了,请教各位高手!在线等待!

网友:
机子能不能亮?
如果能亮,则说明一切正常。
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换CMOS电池座。你换一个看一下。
由于电池座接触不是很好,导到CMOS设置老是掉,所以你每次都得重设,也就是每次都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开机之后一切正常,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也能关机。就是关掉电源,再一通电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刚有高手判断是开机排针短路了!PS-ON直接联起来了

网友:
你先测下电源14脚接的那个用于拉低电压的三极管看它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自动开机上电的板,如果短接PWR排针可以正常关机就没问题,下次也就不会出现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的问题了。
否则要查触发线路,主要是ATX 14#绿线的到I/O这一部分

网友:
Intel D865PCD主板一通电,有时候电脑就自动启动,有时候CPU风扇转上几秒,就停止了,然后按开机按钮一切正常,其他的电源 BOIS设置都试过了,确认是主板有问题 请问主板哪坏了?要修得多少钱?

网友:
有时候CPU风扇转上几秒,就停止了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你说的通电自动开机
应该是没有正常关机导致的吧

网友:
BOIS里面电源管理也已设置为OFF"建议改为“ON”试试看,看错了,以为IBM

网友:
该试的都试过了, 现在确认是主板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主板哪坏了?要修好得多少钱?

网友:
到新手区看触发电路方面资料,重点试换IO及IO到电源14#之间的元件(跑线路)

网友:
建议还是慢满看看下BIOS设置,跟我这里的联想电脑一样,一上电就开机.别人他们找了好几个人来设置怎么搞都不行.到后来 还是设置的问题.
因为有些主办专为工厂电脑用的.方便管理.要不然还要一个一个开机柜多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第14针三极管或二极管的问题。拿到电子城2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