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内存供电线路问题

楼主(2008-04-02):
刚看基地老大们些的书,很兴奋,拿起万用表准备跑内存供电线路,板子是SD内存插槽,按照书中写的找到内存插槽VCC供电引脚准备往电源3.3V真叫跑,在插槽周围看见有个小场管(603AL),插槽的VCC引脚和小场管的d级相连,然后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而小场管的S级接电源插座的V3.3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以前从书上看过一些介绍场效应管的偏执电路,对于N沟道的场管,S级接低电位,d级接高电位,没错吧。这个板子没修过,而且是好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解。如果这样可行,请问电流应该怎样流?谢谢

网友:
SD内存供电一般是3.3V橙色线直接供的 小场管在这起的是保护作用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