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池修复实战

楼主(2008-04-02):
IBM笔记本电池修复实战
简介:IBM笔记本电池修复实战我的IBM2611笔记本电脑,用了有三年多了,电池一直没换过。近半年来,电池供电能力每况愈下,到今天拿手表一测试,居然只能用二十分钟了。原想买块新的了事,没想到到蓝色快车配件专卖一 ...
关键字:笔记本电池修复 笔记本电脑电池
IBM笔记本电池修复实战
我的IBM2611笔记本电脑,用了有三年多了,电池一直没换过。近半年来,电池供电能力每况愈下,到今天拿手表一测试,居然只能用二十分钟了。原想买块新的了事,没想到到蓝色快车配件专卖一打听,我倒:R2611锂电池850!我的机子现在才值几个钱?到二手市场问问,一块电池卖350,说是保一个月,可是一个月后呢?
没有办法,驱猫上网,到网上求教高手吧。在各个笔记本论坛或者网站上,到处是关于旧电池的换芯的介绍,还有专门干这活的经销商。一节电池10~25元不等。但像我用的这种IBM电池,有8节镍氢电芯,算算至少也得花个100元吧。虽说100块是小菜,万一换上以后不行,连原先的二十分钟也没有了。不能冒这个风险。
    这时候,论坛上面有一个高手给我出了主意:镍氢电池的记忆效益是很明显的,不如先试试放电,再作打算。我找来万用表,测出2611电池的正负极,电池的两端的接口是正负极。一量电压10V,看来电压正常,彻底放电后,电池回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现在,就实施放电。断开交流电,启动电脑,看电量显示:98%,打开Winamp听Mp3,听了二十分钟,电脑就提示保存工作。此时的电量显示1%。电脑很快就转入休眠状态了。关机,拆下电池,一测电压,怪了:10V!不管他,找到两个应急灯6V小灯泡,把一个接上电源,灯泡异常亮,就先这样放着吧,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灯终于灭了(后来发现是烧坏了)。把电池装上,接上交流电,开机,电源管理显示正在充电,5分钟左右时间,竟然充电60%!这怎么可能???差不多半个小时,电充满了。启动“Battery
Bar”检测,显示电量100%,断开交流电,Battery
Bar显示剩余电量98%,预计使用时间3小时10分。我心中暗喜:“难道这样就行了?太Easy了吧!”启动Winamp听歌,可是没过十分钟,就传来报警声!“电量不足,请更换电池。”电量显示为3%,接着电脑就进入睡眠状态。电池这次只用了十分钟,拆下电池,一测电压,还是10V,看来电量释放不出,没办法,接上灯泡,慢慢等吧。5分钟左右,灯灭了,一测电压,仍是10V。怎么搞得,放来放去,电量好像一点没少,看看灯泡,烧坏了!看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我把电池装上,断开交流电,启动电脑,竟然可以启动!电量还是3%。然后就是急促的报警声,电脑转入睡眠。现在,我陷入了沉思。
既然电池现在还能够启动电脑,足以说明电量是很足的。启动后很快就转入睡眠,说明电池放电不平稳,并非电已用完。那么剩下的电量肯定足够启动电脑的。不如这样试试:电脑在睡眠中,点一下鼠标把它激活,过一会儿等电脑在睡眠时再次把它激活,这样放电效果或许会好一点。就这样,电脑每三分钟睡一次醒一次。折腾了45分钟,电脑终于醒不了了。拆下电池,这次电压已不足5V,再接上6V灯泡,继续放电直至灯灭,应当说放电成功了。
再次装上电池,接上交流电,开机。电源管理显示:正在充电,电量1%。
我打开Word准备写这篇文章,发现那个电量显示始终停留在1%,但是用手摸摸电池部位,有点热,应当在充电。等了有1小时50分钟,电量显示43%。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先测试一下再说。
断开交流电,启动“Battery MaxiMiser Wizard”把电池设置到中等节能( cpu speed:medium CPU速度中等 LCD
brightness evel 7屏幕最亮),开始测算电池使用时间,后台运行程序Winamp,word。Cpu使用率100%。
电量释放比较平稳,刚开始从43%到37%耗时2分,从37%到31%耗时9分,从31%到25%耗时9分,从25%到3%耗时10分。电池实际使用时间30分钟,消耗电量40%。若按比例算,电池充满电应该可以使用80分钟左右。至此,电池宣告完美回归。
这样的结果确实让我很吃惊,没有想到用这样近似原始的方法居然能是使我的老电池焕发第二春,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IBM笔记本电池的品质。如果和我有同样困绕的IBM本本用户可以尝试一下哦。

网友:
加分,欢迎大家加入讨论.请把此类方面问题贴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记得看过文章说镍氢电芯是可以通过深度冲放电来解决问题。锂聚合物的电芯好象不能做深度冲放。不过没实验过。也不敢瞎说

网友:
网上抄袭的吧.我在网上看多了.

网友:
我可以试试我的老dell了:)

网友(2008-10-29):
虽然只能对付下老电池,但楼主的共度精神还是好的.

网友:
[维修经验] 本本电池修复实战

还 没有任何修电池的经验呢~希望大家多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