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代换

楼主(2008-04-02):
一方正科技17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灯闪,拆开后把坏的电容换后,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后测驱动板无电压供给,直流输出的5V保险和一稳定管换后,开机指示灯亮,白屏,测试屏无供电,查驱动板上的一八脚芯片坏型号为9435A不知道是什么管,这个管可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替?

                   还有一个就是高压板上的一个芯片,型号为LN7200B请问下这个保护脚是哪一脚,是接地呢还是吸空.谢谢大家帮忙查一下,

网友:
楼主说得很专业了,听起来是强人,我感觉自己还不如你啊

网友:
9435A应该是八脚的MOS管。。。。。。。。。。。。。。。。。。

网友:
用纯平显示器上的元件代可以吗?

网友:
回楼上
  可能耐压不够  不能用 J512 J449 代换吧!!

网友:
你在旧高压板上拆一个,很常见的。
..........

网友(2008-08-29):
联想15液晶比较常见。此为MOS管。为屏3。3V供电控制管。可直接短接123,5678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