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K1R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4-02):
电源指示灯亮,没有显示,54V电压一下高一下正常,断开行输出后,电压正常,已经查了一天了,现在还没有修好,求助

网友:
二次电源的问题,检查一下二次电源电路,行输出电路

网友:
行输出电路没有发现问题?行管也没有坏,谢谢!二次电源管是哪个?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是电压不稳,重点放在行输出电路:行包,行管, 阻尼,偏转。估计你的问题是包坏了,可以串入电流表测一下行供电电流。

网友:
二次电源关 应该是630 吧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有些电压 都没有 ?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负载太重了!换换试试吧

网友:
接假负载看电压是否稳定正常,若正常换高压包啦,若不正常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接假负载看电压很稳定正常,明天换高压包.

网友:
晕,今天我也修一台,是升压电感问题,接触不良,然后烧焦,引起屡烧二次电源管,别看那纱包线,一样会短路。

网友:
我这台不烧二次电源管,也不烧行管,+B电压在54-100V之间跳变,频率约1秒.

网友:
今天换了高压包,电源是正常了,但还是黑屏,测得SDA2.5V SCL4.5V
难道CPU坏了,CPU型号:AOC 56A1125-117-B

网友:
电源电压,有110V.其他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