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精英 P365 有时点不亮

楼主(2008-04-02):
我去年十一时候配的电脑
用的是 精英 P965T-A 10.B
长城 350W 双通道

从今年开学到现在经常出现不能开机的状况:
就是灯能亮,主板不自检,拔掉内存条,也不会报警
风扇能转,有时连长时间按开机按钮也不能重启,
但是能开的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网上看别人类似问题解决办法(COMS,拔插CPU,换电源)放电试过 没有效果

我想会不会是机箱 面板按钮电路短路 使机器不断重启 但自己也没法 查看 维修 (爱国者机箱)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有两个原因:
1、使用酒精清洗下CPU座子,试试看。
2、在CPU旁边有两个稳压管,使用万能表看是否能通。如果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出在CPU座子上。

网友:
面板按钮电路短路 你把它拔拉 看有没有重起就知道拉

网友:
这个办法今晚试试~~谢谢大家 帮助呀~不到一下午就有 两个高手指教~~

CPU 插座的 也试试~但是我这没有万能表啊~

网友:
兄弟
把你的机子抱到专业维修店去吧

这故障已超出了业余解决的范围了

网友:
不知道精英主板 保修 还要送修 ?麻烦么?
我买电脑的地方离我这挺远的!
专业维修 在电脑城没有见啊~~都是买电脑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寻求 高手~
不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去网站上看看BIOS的更新介绍。。。。。。。

有不少主板和电源的上电时序不同步造成的。。。

我的主板就提供了更新BIOS.刷新后解决。。。

刷BIOS有风险。你的主板还没过保修。建议保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