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问题】【有图】:1笔记本充电故障;2USB故障

楼主(2008-04-02):
1、compaq N160笔记本充电灯不亮,电池也不充电,接AC电源可以正常实用(成移动PC了);某天带本本外出回来,充电灯亮了,关机后又不亮(是不是虚汗?带出后受到震动导致又接触好了)。
送到电脑城换电芯的地方,人家说可能是充电电路故障,如何修理?是不是虚汗还是别的毛病?已知充电控制芯片是LT1505CG?(下面有图)
维修思路的顺序是怎么养的?是先检查控制芯片还是先查周边

2、两个USB口,一个可以用,一个不能用,不能用的那个有5V电压,是什么故障?如何判断和处理

网友:
现在已知的方法,我是新手,我的方法对不对

1、该本本充电芯片型号LT1505CG,检测顺序依次是电源、电池、供电电路

2、两USB口,一个不能用,说明桥没有问题(不知道会不会烧坏桥上一个口),坏USB口上有5V电压

网友:
笔记本电脑常见的芯片

常用IC
线性稳压块:2951、LP2951、m5236、2950
开机芯片:东芝TM87XX、IBM:TB6805F、TB6806F、TB6808F、TB62501F、TMP48U
I/O芯片:PC97338、PC87391、PC87392、pc87393、
SMSC系列:FDC7N869、FDC37N958、LPC47N227、LPC47N267
键盘芯片:H8C/2471、H8/3434、H8/3431、PC87570、PC87591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MAX1631、MAX1904、MAX1634、MAX785、MAX786、SB3052、SC1402、LTC1628
CPU供电芯片:MAX1711、MAX1714、MAX1717、MAX1718、MAX1897
搭配使用:ADP3203/ADP3415、ADP3410/ADP3421、ADP3410/ADP3422
充电芯片:MAX1645、MAX745、MAX1772、MAX1773、ADP3806、TC490/591、MB3887、MB3878、LT1505G
CPU温度控制芯片:MAX1617、MAX1020A、AD1030A、CM8500
显卡品牌:ATI、NVIDIA、S3、NEOMAGIC、TRIDENT、SMI、INTEL、FW82807和CH7001A搭配使用
网卡芯片:RTL8100、RTL8139、Intel DA82562、RC82540、3COM、BCM440
网卡隔离:LF8423、LF-H80P、H-0023、H0024、H0019、ATPL-119
声卡芯片:ESS1921、ESS1980S、STAC9704、AU8810、4299-JQ、TPA0202、4297-JQ、8552TS、8542TS、CS4239-KQ、BA7786、AD1981B、AN12942
PC卡芯片:R5C551、R5C552、R5C476、R54472
PC卡供电芯片:TPS2205、TPS2206、TPS2216、TPS2211、PU2211、M2562A、M2563A、M2564A
COM口芯片:MAX3243、MAX213、ADM213、HIN213、SP3243、MC145583
键盘芯片:具有开机功能:H8/3434、H8/3437、H8/2147、H8/2149、H8/2161、H8/2168、PC87570、PC87591、H8S/XXX
               M38857、M38867、M38869
笔记本电脑电源芯片:MAX1718
电源管理芯片:ADP4321http://www.ito512.com

网友:
cm2082c(4000mAh) 笔记本电池适用机型

Presario 900, 1500, 1700, 2800, N160, N170, N1000, N800, N100, N1020, NC6000, NC8000, NW8000, NX5000, V1000

网友A:
usb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应该是其中有一个usb接口的数据线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数据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在顺着追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应该是其中有一个usb接口的数据线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数据脚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在顺着追查线路

我是生手,如何测量?正常值是多少?如果值不正常如何处理?

网友:
有帮助的帖子

关于USB口阻值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52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4977-1-1.html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usb脚位是这样的第一脚5v 第二脚数据线 第三脚数据线 第四脚接地 你用万用表测量2 3脚的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测量脚 二极管档)阻值一般在500-700左右吧..不一定..但是两个脚的数据线阻值是一样的...你查查是不是数据线脚虚焊或者开路..追查一下..应该好解决的..注意附近的电容电阻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脚位是这样的第一脚5v 第二脚数据线 第三脚数据线 第四脚接地 你用万用表测量2 3脚的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测量脚 二极管档)阻值一般在500-700左右吧..不一定..但是两个脚的数据线阻值是一样的...你查查 ...

经过测试,第三脚电阻无穷大,那么说明断路了,要跑线路
电容、电阻如何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A:
你跑线路看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断路的话一般电阻电容问题不大...线路跑出来问题一般都能发现

网友:
usb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你用个PCI接口转成的USB看看能不能用USB如果也不能哪就是南桥了
我也见过一种这样的本本
一个USB能用一个不能用
放上PCI转USB的哪种卡也不来
最后就是南桥的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跑线路看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断路的话一般电阻电容问题不大...线路跑出来问题一般都能发现

什么元件容易断路?目测没有看到问题
二极管档是多大的欧姆档

网友:
我想你先用PCI转USB看看,如果行,你就检查一下线路。我想如果是数据的话,现在的USB大多数是经过了几个滤波电容或电阻直接到了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LT1505 SYNC,FLAG这两PIN,没有特别的接法的话,在AC工作下,不接电池,输出电感上有一端应有12.6V//16.8V的电压输出的,
如VCC上有电压,输出没有,则可能会是1505 或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谢谢指教。
我已经确认是电池电芯问题
电池是8接,2只并联成1组,4组串联,用万用表测试其中2组电压只有1V以内,看来要换电芯了
或者直接搞个电瓶

网友C:
一个能用说明桥是好的,另一个不能用应该是附近的电感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能用说明桥是好的,另一个不能用应该是附近的电感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同型号本本的USB、网线、视屏接口模块,换上去,故障一样,模块上的线路我吧两个USB口都用欧姆档检测,均正常,然后模块通过插座连到了主板上。
主板上的线路我看不清楚了(详见图)
不知道这个插座的引脚对应的是哪个位置了,反面也没有他对应的线路
模块线路

主板插座

主板全景

网友(2008-05-03):
你把与U口的相连的接口都加焊一下,若还不行就式式把与U口数据线相连的线圈给换了或者找两个0欧小电阻替换上面的线圈.如还是不行,我觉得只有换南桥了.
等不亮会不会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USB不能用那就南桥了。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保护隔离和冲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