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主板开机跑CD

楼主(2008-04-02):
上CPU、内存开机跑代码CD,不加内存跑33,中间好像跑代码FF(中间比较快不确定),CPU供电电压1.6V,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上BIOS读的灯闪。南桥有点烫,应该温度还算正常吧!
请问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南桥温度不能太高了,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朋友,你看看复位灯是非亮一下了,若复位灯常亮或不亮说明复位电路故障 ,请查复位电路了。
QQ:184494264

网友:
清明走了几天,没及时回复哈
复位没问题,没刷BIOS,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