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G重做系统问题

楼主(2008-04-02):
宏基4710G原机带的VISTA系统,.现在想换成XP的, 用PQ分区提示错误,GHOST做完后蓝屏;用完全版做说找不到硬盘(4710G用的STAT接口).

网友:
换个番茄花园V12版本的系统盘装下看看,里面选3带SATA驱动的看下那个行不行

网友:
我GHOST用的电脑城装机版  里边也支持SATA选项,做完后蓝屏

网友:
GHOST在一些品牌机上常在装完蓝屏,换盘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