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IBM X31 不开机

楼主(2008-04-02):
IBM X31  不开机 插上电源没 一点电流都没有· 隔离应该是好的· 这种问题一般怎么检修.···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想应该先修待机电路部分吧.....

网友:
在论坛搜一下有关X31的帖子吧 会对你有启发的

网友:
去哪里收啊·
论但里面有吗·························

网友:
好多都是隔离电路的那个保险电阻坏了,电压都没有进到主板,怎么可能有待机电流?

网友:
但是我测MAX1631 . 22脚有16V电压的喔·  ··································

网友:
但是我测MAX1631 . 22脚有16V电压的喔·  ··································

方维 -10 重复发帖

网友(2008-07-02):
我有一台X31更怪、无多时候都是无法开机!
但是有待机电流0.03A
就是开不了机!
一开机电流就断了!变为0了!
但是隔了一夜之后、来开机又OK了!能进入系统!很正常!
但是关机之后再开又不行了!不管你动哪里都一样!无法开机!

网友(2008-11-21):
X31

待机0。4 开机0。3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待机都没有,还保护隔离正常    待机0.4 0.3是系统供电有短路的 这个时候你开以去用手摸一下,应该会有发烫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