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6y080l0问题

楼主(2008-04-02):
一MT 6y080l0,用MHDD扫描4%-12%之间有少量坏道,擦除不掉,也消除不了,用ISA PC3000也不能去掉,不管加P表还是G表,都加不进去,测SA区,DATE COPY1 在50%时有一错误,请高手指点,SA区用ISA PC3000怎么修复??
mhdd

网友:
将DATE COPY1修复,可能就好了
如果MRT,直接用ISA读出,修复后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