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20跑3AED

楼主(2008-04-02):
我手里有台E320的机器开始能点亮老蓝屏
不知道怎么的现在就不亮了,我也没动什么地方啊
现在故障是跑3AED
取下显卡板质检可以跑过
不知什么原因,难道是显卡坏了
显卡1.5V供电我测过是正常的

网友:
E320与V71相同,有可能内存松动或北桥空焊

网友:
先目测一下吧  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看了板子没发现异常的地方,内存我也换了插巢试,北桥我用是按了还是跑到03E6就挺住了,若拔下显卡板就可以检过,真是奇怪了,
会不会是显卡怀了啊
请朋友们帮帮忙讨论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你不是都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吗,还问...要学会坚定立场....

如果你的是显卡板的话,先不要想着换芯片,先把 你的显卡板插槽都焊遍,记得焊完一个点遍机器,在焊下一个,不然别说我们,你都不知道是那里没焊好了,哈哈~~
之后在看看有没有显存,要是不是BGA的话也来遍...

完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刷BIOS,,,,,,,,,,,,,,,,,,,,,,,,,,,,,,,,,,,,,,,,,,,,,,,,,,,,,,,,,,,,,,,,,,,,,,,,

网友:
谢谢楼主

真的很着急啊
不知道到底是那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
帮帮忙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