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08-04-02):
PC-3000简介

  PC-3000是由俄罗斯著名硬盘实验室-- ACE Laboratory研究开发的商用的专业修复硬盘综合工具。它是从硬盘的内部软件来管理硬盘,进行硬盘的原始资料的改变和修复。可进行的操作: 1 伺服扫描 2 物理扫描 3 lba地址扫描 4 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 5 屏蔽磁头 6 屏蔽磁道 7 屏蔽坏扇区 8 改bios的字(参数) 9 改lba的大小 10 改sn号 11 查看或者修改负头的信息 二、PC3000主要用途 软硬件综合工具“PC-3000"主要用来专业修复各种型号的IDE硬盘,容量从20MB至200GB,支持的硬盘 生产厂家有: Seagate(希捷), Western Digital(西部数据), Fujitsu(富士通), Quantum(昆腾), Samsung(三星), Maxtor(迈拓), Conner, IBM, HP, Kalok, Teac, Daeyoung,and Xebec等。 使用РС-3000有可能修复 50-80% 的缺陷硬盘。 如此高的修复率是通过使用特别的硬盘工作模式来达到的(比如工厂模式),在特别的工作模式下可以对硬盘进行如下操作: 内部低级格式化;重写硬盘内部微码模块(firmware);改写硬盘参数标识;检查缺陷扇区或缺陷磁道,并用重置、替换或跳过忽略缺陷的等方式修复;重新调整内部参数;逻辑切断(即禁止使用)缺陷的磁头; S.M.A.R.T参数复位.... 其中,重写内部微码(Firmware)模块对在一些情况下对数据恢复有特别的功效, 如: Maxtor美钻、金钻、星钻系列硬盘加电后不能被正确识别(无磁头杂音);Fujitsu MPG及MPF系列硬盘加电后磁头寻道基本正常,但不能被正确检测到;IBM腾龙系列有磁头寻道声(无杂音),但不能被正确识别; Quantum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WD EB及BB系列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以上所列的这些故障,一般不属于硬件故障。通过PC-3000的操作,可以解决大部分类似故障,而且大部分数据还完好无损. 三、PC3000工作基本原理 破解各种型号的硬盘专用CPU的指令集,解读各种硬盘的Firmware(固件),从而控制硬盘的内部工作,实现硬盘内部参数模块读写和硬盘程序模块的调用,最终达到以软件修复多种硬盘缺陷的目的。最专业功能的有:重写硬盘Firmware模块;按工厂方式扫描硬盘内部缺陷并记录在硬盘内部相应参数模块;按工厂方式进行内部低级格式化;更改硬盘参数等. ACE Laboratory经过十多年的不断研究,PC-3000 V12(最新版本)已经能够支持大部分新旧型号的IDE接口硬盘,容量从40MB至200GB。

PC-3000中文说明

目录
一.PC-3000 综合工具
1.1 用途
1.2 PC-3000软件部分, 版本10.10
1.3 PC-3000综合工具套件, 版本10.10
1.4 质量保证
1.5 用户注册
1.6 PC-3000注册用户支持
1.7 PC-3000综合工具的安装
二.用于诊断和维修任何类型的硬盘驱动器的通用测试工具 (PC-3000AT)
2.1 用途
2.2 准备工作
2.3 PC-3000AT工作时的输出信息
2.4 为待测硬盘驱动器输入参数
2.5 PC-3000AT的工作模式
2.5.1 工作模式选择
2.5.2 查看硬盘驱动器的
S.M.A.R.T参数
2.5.3 驱动器测试
2.5.4 控制器测试
2.5.5 综合测试
2.5.5.1 综合测试的组成
2.5.6 缺陷重设
2.5.6.1 自动重设
2.5.6.2 手动重设
2.5.6.3 撤消重设
2.5.7 格式化
三.PC-3000 SHELL 外壳程序
四.PC-DEFECTOSCOPE 缺陷探测器 Ver.2.10
4.1 用途
4.2 准备工作
4.3 使用PC-DEFECTOSCOPE工作
4.4 进行测试
4.5 将PC-DEFECTOSCOPE用于硬盘维修
4.6 输出的缺陷列表文件的结构
一. PC-3000综合工具
1.1 用途
  软硬件综合工具PC-3000版本10.10被设计用于诊断和维修任何IDE接口及其改进(ATA,ATA-2,ATA-3,ATA-4,Ultra ATA,E-IDE,UDMA66)型的硬盘驱动器, 并可利用特别的专用工具模块(参看工具模块列表)在先进的工厂模式下修理和恢复各种被广泛使用的硬盘驱动器:Conner, Daeyoung, Fujitsu(富士通), Hitachi(日立), IBM, Kalok,Maxtor(迈拓), NEC, Quantum(昆腾), Samsung(三星), Seagate(西捷), Teac, Western Digital

网友:
效率源使用说明

    开发背景及应用环境:
       硬盘是电脑中容易损坏的主要配件之一,随着容量的增加,硬盘的盘片密度也越来越密,硬盘扇区缺陷(坏道)会因为使用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出现,造成客户硬盘数据丢失。933即是针对硬盘扇区缺陷(坏道)进行准确检测和修复的一款专业工具,933不需要连接电脑,内置微电脑处理器,可以直接控制硬盘进行准确测试和通过自带的液晶屏进行显示。体积小,重量轻,可以随手携带上门服务,检测修复的结果还可以根据设定的要求输出到电脑里打印出标准的检测修复记录。 933机符合国际环保节能标准,每1000小时耗电约一度,也可以提代目前中国内地专业从事硬盘维修工作的维修人员电脑设备,内置的部分专业修复功能更能达到原厂级的修复标准。933机也可以辅助目前专业客户所使用的如效率源、PC3000、HRT等专业的软件,除扫描的结果可直接输入被上述专业程序引用外,还可以完成对其上述软件不足的工作及耗时间长的修复工作。
    933机只能针对电脑能正常认别的硬盘进行检测及修复,对于因硬盘固件丢失或物理故障(电路板问题、盘体内部磁头组件问题)出现的问题无法处理。针对硬盘固件丢失的情况而需要修复的硬盘,效率源提供专用的软件,详情可访问效率源官方网站。
1.3 主要特性与功能
933机使用国际最新微电脑芯片做主CPU处理器,最大支持2000G(2TB),支持IDE/SATA接口,支持3.5寸、2.5寸、1.8寸台式机及笔记本硬盘。支持目前销售的所有品牌硬盘。 支持台式机,笔记本,移动硬盘,微盘等,支持IDE/SATA等接口(除IDE口外其余均需使用另配的转接卡进行转接),支持市面上销售的几乎所有硬盘。内置的扫描记录结果可以被效率源、PC3000、HRT等专业级程序所调用,提高目前专业从事硬盘维修工作者的修复效率和成功率。支持几乎所有品牌硬盘将扇区缺陷(坏道)加入到厂家预留的G-list列表内。支持全部迈拓Maxtor硬盘将扇区缺陷(坏道)加入到厂家预留的P-LIST列表内(需使用G-LIST转P-LIST功能实现)。支持全部迈拓硬盘的原厂终极修复方案(增强型机),Selfscan(自校准)。支持WD、IBM、富士通原厂内部低格(与LFORMAT低格不是一个概念)。933机对硬盘操作速度非常快,扫描一块80G的7200转好硬盘,只需要25分钟,因与硬盘直接联系,所以速度超过目前的P4电脑对硬盘的控制。
采用效率源的坏道卡不死技术,对严重的物理坏道,933机不仅可以准确的记录出位置,还可以越过,不会出现硬盘被卡死问题。

933机使用指南
2.1 正确与硬盘连接

 硬盘必须设置成主盘操作模式,即硬盘出厂默认跳线方式
     将便携式电源或电脑电源中的5V/12插头接入933机中,将80针IDE高速数据线与主机和硬盘连接(数据线黑头部分接933主机,蓝头部分接硬盘)。在开机前不要连接硬盘电源。
  附正确连接图
2.2 启动933机
第一次启动:按下933机电源开关键,933机开机并自动进入待输入激活码界面。屏幕上方为20位数字机器码,下方为待用户输入的10位数字激活码。使用左右键改变位数,使用上下键来改变数字,输入完成后,按下Enter键,不论正确与否,933机都会自动关机。重新按下933机电源开关键后,如激活码正确,则933机会进入主菜单;如激活码输入错误,则返回到待输入激活码状态,等待用户输入正确的激活码。
激活成功后:按下933机电源开关键,出现效率源logo,按任意键即进入主菜单。

2.3 界面及菜单说明
2.3.1 【硬盘测试】

2.3.1.1 『硬盘型号信息』
本功能主要显示硬盘的详细参数,包括硬盘型号、硬盘LBA扇区值、固件版本、硬盘出厂序列号等。

  其中第一排中的:WDC WD200EB-11CP表示这块硬盘是西数20G,EB系列硬盘。第二排中的SN:WD-WMAAU42376表示这块硬盘的出厂唯一产品序列号,第三排中的FW:06.04G06表示硬盘固件版本,第四排中的LBA:003910233表示硬盘可用的有效扇区数。注:每20000000扇区约为10G容量。
2.3.1.2『硬盘故障判断』

本功能可判断硬盘故障,针对不认别的硬盘,可分类判断出是电路板故障还是硬盘固件故障,供第三方软件修复时参考
附图两张 电路板故障截图  固件故障截图
2.3.1.3『硬盘使用信息』
本功能可以提供硬盘从出厂后已经使用的总通加电次数(即使用次数)及总使用使间,使用者可大致判断硬盘的已经使用寿命,本功能只供参考,部分品牌硬盘不支持本功能。

2.3.1.4 『』
2.4 【扇区扫描】
2.4.1 『扇区高速扫描』

本功能提供对硬盘进行高速扫描,扫描的速度约为每分钟3G(7200G 2M缓存 迈拓金钻九代,无坏道及其他缺陷硬盘实测数据),80G硬盘全盘测试只需使用工作时间约25分钟即可完成。本测试结果采用的是高速算法,即每255个扇区有一个缺陷点或多个缺陷点(每255个扇区为1个磁道),我们都认为这个磁道存在缺陷坏道,液晶屏上只会显示1个缺陷道。所以最后给出的数值不一定代表准确的缺陷扇区数量。采用效率源的坏道卡不死技术,对严重的物理坏道,不仅可以准确的记录出位置,还可以越过,不会出现硬盘被卡死问题。

本功能提供多项扫描选择,可根据需要设定按硬盘容量百分比任意扫描(0%-100%、10%-100%、31%-53%),可根据需要设定按硬盘LBA扇区数量任意扫描(1000000-1200000、2400000-2500000)等。连续使用ENTER键进行确认系统将默认为全盘检测(0%-100%)。使用←→键可左右移动数值,使用↑↓键可设置0至9位数。

在进行扫描工作时,液晶屏的显示含义为:
  第一排:读扇区响应时间小于20毫秒(硬盘磁道读写稳定,符合正常要求)
  第二排:读扇区响应时间小于50毫秒(硬盘磁道基本稳定,符合正常要求)
  第三排:读扇区响应时间大于50毫秒(硬盘磁道不稳定或损坏磁道,有缺陷)
  第四排左下角:完成目前指定百分比
  第四排右下角:已经使用的工作时间
本测试结果采用的是高速算法,即每255个扇区有一个缺陷点或多个缺陷点(每255个扇区为1个磁道),我们都认为这个磁道存在缺陷坏道,液晶屏上只会显示1个缺陷道。所以最后给出的数值不一定代表准确的缺陷扇区数量。采用效率源的坏道卡不死技术,对严重的物理坏道,还可以快速越过,对于不同品牌和型号的硬盘因其转速和读写缓存的差别可能造成工作时间的变化,硬盘本身缺陷较多在时候,时间也会根据缺陷数量而延长。本功能扫描过后的记录不存入933机内存中。本功能理论上只对硬盘进行读操作,不对硬盘进行任何写操作,不会破坏硬盘数据。但对于存在严重缺陷的硬盘,长时间的扫描读访问有可能造成硬盘的彻底不认别。对有重要数据的硬盘建议提前做好备份,以免发生数据丢失意外。
2.4.2 『扇区精确扫描』

本功能提供对硬盘进行精确扫描,无坏道时,自动以道的方式进行(一次255扇区),遇到道里存在缺陷时,再自动降速,对道内的每个扇区进行准确分析,并将LBA值位置立即记录到933机的内存中。正在扫描速度与本机高速扫描相同,遇缺陷后会降低速度约为1G每分钟。本功能也可代替其他专业软件的扫描功能,采用效率源的坏道卡不死技术,对严重的物理坏道,不仅可以准确的记录出位置,还可以越过,不会出现硬盘被卡死问题。扫描完成后可使用主菜单中的上传数据功能,将内存中的数据上传到电脑中,被效率源、PC3K、HRT等专业软件所引用。每次使用精确扫描时,933机会自动清除上一次的记录,如在扫描时中断,会记录已经扫描的结果。

           (精确扫描设置界面)
本功能如同高速扫描,可提供多项扫描选择,可根据需要设定按硬盘容量百分比任意扫描(0%-100%、10%-100%、31%-53%),可根据需要设定按硬盘LBA扇区数量任意扫描(1000000-1200000、2400000-2500000)等。本功能还可设置扇区读响应时间,将读超过以上设定时间的扇区认定成为缺陷扇区(坏道), 本机默认的正常扇区读写响应时间为20毫秒,即只是响应时间超过20毫秒的即认为是缺陷(坏道)。(最小不能低于10毫秒,否则系统会提示全盘缺陷,建议设定为50毫秒)。连续使用ENTER键进行确认系统将默认为全盘检测(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