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看电影时突然死机黑屏,然后断电并重新开机,出现如下症状:
1,显示器黑屏;
2,机箱电源灯和硬盘灯不亮;
3,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
4,CPU有温度;
5,用万用表检测电源各输出电压都正常;
6,拨掉主板上所有插卡和设备,只乘CPU,然后开机,问题依旧.
7,清CMOS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8,和朋友一相同芯片组的主板替换,就是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没动静了,其它都一样.
主板型号是昴达NK7U,CPU是AthlonXP 2000+,请教专家,这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清下CMOS,,还起不来就刷下BIOS看下,测下各地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CMOS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和朋友一相同芯片组的主板替换,就是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没动静了,其它都一样.看来不是主板之问题.

网友:
你必须先确认到底是什么现像,如果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可能是主板短路,要是风扇一直能转,那就得好好测测是什么毛病了。
也有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短路造成的 用万用表测一下主板电路看哈子

网友:
偶的巴顿和MSI KT400就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郁闷啊

网友:
北桥坏了吧,我有一美达845D主板,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用手使劲按住北桥就能点亮,松手就黑屏。

网友:
建议使用假负载测试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换个CPU试下。因为你换了个板子故障依旧,我怀疑CPU的问题。

网友:
换板子了还是有问题。。。。
1、换的板子是否有问题?
2、如果换的板子无问题,则是CPU问题。
3、如果换的板子有问题。。。则更换好板子重复123

网友:
都说的不戳  应该测下短路没

网友:
朋友,请用主板诊断卡,最好报个数码上来,大家也好分析。加电后,用手按住北桥,看看是否正常开机,若是,桥空焊了。
QQ:184494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