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E8主板跑46

楼主(2008-04-02):
一块顶星845E8主板,用4位测试卡跑46 A7显示器点不亮, 清洗过内存槽AGP槽PCI槽CMOS也放了电.两条内存共电,时钟,正常.阻直卡上的AD线正常.BIOS(型号W49V002AF)拆了下来,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这BIOS,请问这故障(跑46 A7)是BIOS吗?

网友:
A7故障一般为北桥虚焊或损坏造成,内存也会造成这问题,你最好还是先修修内存
负载电压1.25V正常不
另外内存的复位电压测了么,是否有复位?
你更换下时钟晶振看看!

网友:
负载电压1.25V正常,内存旁边没时钟CI,这内存时钟是由北桥发出的(看时钟路线是主时钟IC到北桥在到内存).一跟插槽的6个时钟都是1.0几到1.2V跳变,不知道这时钟电压整不整常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例也是跑A7的,后来发现是内存供电只有2.4V,换了内存供电管后电压上升到2.6V故障排除。

网友A(2016-09-20):
我现在有一台索尼笔记本,也是接内存跑 46,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一台索尼笔记本,也是接内存跑 46,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谁知道呢??

查一次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等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