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WD的盘 内格抱错 51/04 怎么修啊

楼主(2008-04-02):
请教斑竹 WD的盘 内格抱错  51/04 怎么修啊

网友:
模块有错或者硬盘有大量坏道,致使内格通不过。

网友:
模块是好的      是不是没救了啊

网友:
有几种原因可能引起
1. 容量不符, 这种情况在砍头时经常会出现
2.就是固件信息不匹配,在检查固件全好情况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多少是重写了别的盘的固件
3.就是容量模块,编辑模块,段位模块出现内部内容出错, 这种情况在SA有坏道的情况也会出现

网友:
LSD说的很全面

我遇到过一大量坏到而通不过内格的WD
直接用MHDD处理坏道好了

呵呵
不过盘的固件是全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

网友:
我也是常发现西数的盘内部格,格不完,出现错误,如果可以格完的话红绿点的坏道都没有了,格不完的话红绿点还是在象没有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