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有源探头图纸

楼主(2008-04-02):
谁手里有示波器有源探头的图纸,能不能借来一读,想仿制一个用在频率计上降低输入电压门限。

有能提供者,这里先谢过。

网友:
我的频率计到现在还没拆箱使用呢,用到不多啊...

要降低输入电压门限?  LZ用频率计想测哪里的信号啊?

网友:
我不是专门的频率计,是万用表上的,可以测量到400MHz,但门限至少是200mV,很多信号,包括实时钟晶振都不过200mV,必须先放大一下。所以准备用有源探头的图纸来改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