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5PE-VM主板上面CPU附近的小芯片,不知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4-02):
请教:华硕P5PE-VM主板上面有两个电源芯片似的小芯片
AP-8C

BD-88
不知是什么芯片,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BD-8B我记得好像是RT9605或RT9602

AP-8C不知道。。

但肯定是RICHTEK的芯片。

网友:
这两个芯片都是那种类似BGA的封装形式,能看到引脚,但引脚密,而且很短,现在好多新主板都有这种封装的芯片,不知是什么封装形式呢?

网友(2010-05-08):
一个是RT9605,另一个是RT8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