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楼主(2008-04-02):
一台显示器三星一开机是好的过一会会变暗但不是很暗,以为是虚焊但补焊后还是没有用,后测三枪电压R是33。3V G是36。3  B 是30V左右我该怎么修啊?

网友:
同意楼上意思,监测正常和不正常时影响亮度的相关电压参数.那个在变就检修对应的电路.

网友:
哪个不一定,因为有些机器的亮度是经过修改R,G,B电路来控制的.不是所有机器都是控制G1电压的.我估计哪个机器如果是大板问题就要检查CPU及其控制电路

网友:
这里我们说的是三星显示器.想必三星的显示器亮度控制方式:1是通过控制G1,2是控制G2.

网友:
变暗以后有没有测相关电压?显像管的。
有可能是G2路上的电容问题啊

网友:
大体上说   应该是电容 失容 引起 此问题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电压之外,灯丝电压也不能忽略

网友:
看看灯丝电压变吗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电压之外,灯丝电压也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