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不识别硬盘保护卡

楼主(2008-04-02):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小哨兵的硬盘保护卡,是至尊卡,型号是v9.00,第一次插上机器没有识别,我换了一个插槽,识别了 ,并正常安装了,也能还原,可是今天开机后提示没有发现还原卡,提示我移除,我于是重新安装一便系统,这次更彻底,直接不识别了,进系统后提示找到新硬件,是一个pci设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郁闷了,请各位老师教一下我,谢谢了

网友:
如果系统是XP 需要安装驱动的。
另外,BIOS 里的病毒警告要关掉,最好把启动顺序改成LAN

重新安装系统对移除硬件还原卡没用。
一般一个品牌的还原卡都有专门的清除程序。

网友:
我安装了驱动了,但还是不识别,开机提示verifying dmi pool data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楼上的说的我都试了 ,但是还不行

网友:
我从网上找过资料  能试的方法我基本都试了 就是不识别

网友:
把卡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吧。我也没别的办法了。
另外你从网上已经查过资料并试过了。我个人觉得卡坏的原因大点,希望能帮上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