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读盘报错

楼主(2008-04-02):
有一块GA-8I945GM的板,现象:读IDE硬盘报错,且硬盘资料会受损。有时则可以正常读,有时读到一半就死机,有时刚读盘的时候提示:MPT is missing or is an unsupported version,system halted.并死机。
SATA是好的。
IDE硬盘是好的。
SB已更换。
请修到这种板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俺也有一块华擎的板子,装不了系统呢!黑屏
也是IDE会报错!
在其它的电脑装好系统挂上也是黑屏!
难道是SB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量一下電壓&CLKGEN出來的SATACLK波形是否有異常.BIOS刷一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