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3插信号线,显示正常开关全部失效, 请高手支支招,

楼主(2008-04-02):
今天接了一台15明基的客人说有时能亮有时又不能亮,我打开一看,电容爆了3个,我以为又捡到100了,可是当我换上去,插上信号线,黑屏是不会了,但是开关全都没反应了,这就奇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开关问题,我用摄子短路它也一样,但它电压又有3.3V,短路它电压也会变,到这就没招了,可是我拨掉信号线,还是一样,在此我发现了一个现像,就是当我没插信号线时,重新插上电源线时,液晶的电源开关是有效的,一插信号线所有的开关按键就没用.当我拨掉信号也一样,有用时都是不上信号重新插上电源时电源开关才有用,请高手们支支招

网友:
检查HV信号,如果HV信号没有问题,更换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了一台15明基的客人说有时能亮有时又不能亮,我打开一看,电容爆了3个,我以为又捡到100了,可是当我换上去,插上信号线,黑屏是不会了,但是开关全都没反应了,这就奇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开关问题,我用摄子短路它也 ...

又见到你了,其实MTV312的故障率非常低,我建议还是先从同步信号(也就是"菲克斯"版主所说的HV),按键板方向彻底检查一次~~~~~~~~~~~

网友:
应该是 MCU 和 程序 有问题       LZ 你的问题修好了吗?  修好了给大家也说一声哦

网友(2010-03-28):
已收复,是H线上的一个电容不良,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