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17L2花屏,求ROM程序

楼主(2008-04-02):
联想GJ17L2刚开机,可用5分钟,随后出现花屏,竖条的线,另谁有这款显示器的MCU程序?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呵呵,这个不是ROM的问题,是驱动板上的一个线性稳压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屏坏,联想的这个型号的机器大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用手摸下驱动板上那3.3V的稳压块有烫吗

网友:
是电源问题,把电源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3.3V的稳压块是1117,已换,故障不变

网友:
试试换电容。。。。。。。。。试试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