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用光驱做XP系统

楼主(2008-04-02):
将硬盘拆下,用IDE转接卡挂台式机上格式化C盘,命令是format c:/s或用USB转IDE转接线挂其他笔记本上格式化C盘(选中"做MS-DOS启动盘"一项),将ghost.exe和winxpsp2.gho文件
拷在D盘,硬盘启动后进入 dos界面,  c:\>d:进入D盘运行ghost.exe,然后手动ghost恢复xp系统。这种方法适合光驱不好用或没有光驱的笔记本,我一直用这种方法给客户做系统,速度很快,在此与大家共享!

网友:
没有必要拷文件吧,直接在台式机上GO,GO完直接关机,把硬盘再接到笔记本上就行了

网友:
好方法, 我补充两个.
1、如果克隆支持不好,把深度安装拷贝到D盘。运行目录下的的winnt.bat可以标准安装。原装的话要进I386目录安装。具体文件请参照深度winnt.bat的指向。
2、如果本本支持PXE,可以用网克来安装。

网友:
不知道用移动硬盘怎么装?大家装过没有?

网友:
谢谢版主指教,需要补充的是直接在台式机ghost的系统IBM的笔记本起不来,这种方法有广泛性

网友:
有些COMPAQ的与IBM的不行的,

DELL的也有很多不行的,

网友:
U盘怎么做成启动盘啊

听别人说用U盘可以做系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让U盘启动啊

网友:
现在很多HP的本本是不大好装的!----------------------

网友:
我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安装个虚拟光驱,将各种版本GHOST做成光盘镜像,再安装WINGHOST 11,遇到需要克隆的机器只要卸下硬盘用USB转接到机器上就能在WINDOWS下面直观的进行GHOST系统操作了,很方便。前提是你的USB是2.0的。

网友:
是的啊,现在都有U盘装系统了,等等啊

网友:
SD卡还得有读卡器,那种小的读卡器和SD卡合起来,其实就是U盘撒,我见过有种网吧机器,全是2G的SD卡(说什么电子硬盘),做的系统,然后资源(游戏电影等)共享的服务器里的,这比无盘快,比有盘省钱,也不容易坏,好处还是比较多

网友:
现在都有U盘装系统了,有没有相关资料啊!谢谢提供!

网友:
但是安装时要注意引导记录,否则ghost回去还是无法启动系统。所以重新安装xp系统前一定要注意引导记录

网友:
哦顶,大家一起顶啊,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