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4-02):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电脑通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映,等过5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开机了.有时候还会出现点不亮显示器的情况但是只要重起一下又好了.之后就正常了.随你开几关机都正常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最近论坛里有同类故障~
我的建议是先更换电源看看~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有桥空焊

网友:
我以前好像碰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是什么板子的忘了,我记得那时候是主板出了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电容爆了,更换即可。

主板上有电容爆了,更换即可。曾碰到过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看过没有问题,总体来说外观上是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
主板上有电容爆否,也有可能电源一起电容爆

网友:
主板电容看上去都没有问题,把板拿去华硕售后维修点看过.他们说没有配件.修不了.他们也检测了一下当时当时也是好的.
我估计可能虚焊了,因为如果我一动主板如把内存拔插的话.就点不亮显示器了.这样不管它过一天.插电等5分钟开机OK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现象是电源问题,你换个电源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