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开关管的情况下

楼主(2008-04-02):
在修,显示器,纯平,3842的电路中, 不装开关管的情况下, 插上电源, 3842第7会在,11--14V跳变,第六脚,电压是多少V在跳变,还是不会跳变,还是多少V电压才算正常, 第8脚,会有5V电压不,

在3842,哪几脚的电压正常了。才能装开关管,不会烧保险,或者开关管。

现在感觉学,3842很难,

请教各位前辈,大师,指点一下。 小弟万分感谢,
回复答案,精确的前辈,会发财十年。出门就捡钱。

网友:
3842电源是显示器维修中最基础的电源维修之一,电源部分问题,特别是保险被烧炸了的,电路修复后,如没有绝对的把握的情况下,建议还是不要直接上保险,可在原保险处串入一灯泡.看电源工作是否正常.3842电源有几个关键的部分是经常要修到的,7脚电压启动电压是否正常.这就涉及到启动电阻和续供电部分.3脚和6脚上的元件是否正常.稳压控制脚上的元件是否正常.行同步部分的元件是否正常.
回复你上面的问题.不装开关管的情况下.7脚电压会波动.这很正常.电源没有正常工作.6脚不会有输出电压.8脚也不会有5V输出.另外,我修电源是从不取了开关管修的.只要我上面提到的几个关键部分都查了.一般情况下都OK.

网友:
不接电源管7脚电压12以上,6脚在变,8脚在0.5到1.6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