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今晚接修一台N年前的15寸普平,开机三无.之前被一修家电的人动过,告之其无零件没修.

检查一番之后,现象如下 :通电之后,电源保护,有嗒嗒嗒的声音,测3842第7脚供电在10多伏来回跳动,吸空7脚,电压正常.换3842无果.开关管也无问题.电源后级,查得行管C5129击穿,其它元件无问题.断开行输出,问题还是一样.

检查次级各路输出均无短路.

现在搞不清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应该还是开关电源本身这边多点?引起3842保护的原因就是找不到,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也无用.

望各位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这种老显示器的电源部分应该没有设计光耦合.断开开关电源次级其它几组电压.只留一组.不就能确定是电源部分还是负载部分引起的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显示器的电源部分应该没有设计光耦合.断开开关电源次级其它几组电压.只留一组.不就能确定是电源部分还是负载部分引起的保护了吗?

有光耦

也不知是不是被之前的那个人动了其它啥东西.

有些人是修不好让别人也修不好的.

网友:
有光耦的电源就有点难度了.这个也好说.从光耦取样电路之后断开不就可以了,另外,你的显示器型号.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路板.

网友:
显示器型号是GW1527K,什么样的电路板就不知道,我说不上来.算是最普通的吧.

3842的供电是直接从交流电那边整流降压过来的那种,以前的15寸好像好多都是这种方式吧,电源开关也是直接控制220交流.

网友:
这种显示器高压包坏的居多,应该是包的问题.

网友:
呵呵,开关电源是修好了,但还是修不好这台机,应该是包坏了.现在修到开机电源就保护,指示灯一闪一闪,断开行供电,接灯泡就OK.不想折腾了,这种包可能也不好找.但总算还是找到了电源保护的原因:300V滤波电容不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