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都是ST的SF问题

楼主(2008-04-02):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14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6  10-21-03 15:53
(P)PATA Reset

Initializing SMART Sectors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5a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7b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1a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1d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9c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3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1d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1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40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d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1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e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6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2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1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4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41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61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e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6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2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6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6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7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7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7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87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87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2a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9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8b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0e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ac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4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d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cd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6d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8e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51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8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0f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9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d1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9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193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d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9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d4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38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276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8.00.007a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8e7.00.007a

Read Ver Retrys

Master

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SMT所在的位置有问题
N2,AA,22
10秒停止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                         :)

网友:
1,CTRL_R,T2跑完停止
回50 写固件
2, 支持火速挪移,N2,AA,22开始10秒后停止或者N2,,22开始一定时间后停止~

网友:
43,47错误都可以尝试上面的方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