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黑屏求助

楼主(2008-04-03):
我的 液晶显示器 老是黑屏   高压板  灯管都换过了` 故障不变 高手们:'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还是努力学一学原理吧!

网友:
其实论坛里不少这类型的帖子,楼主如果想学习想进步的话,可以认真搜索一下这方面的,学会从大范围找问题,然后再把故障范围一步一步缩小,直至找到故障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