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英语的朋友们来看看

楼主(2008-04-03):
我的英语语法太差,总被关联词卡住整句,
If there is no RTC battery in the system, so VccRTC and the VccSus supplies come up together, the delay
from RTCRST# and RSMRST# inactive to SUSCLK toggling may be as much as 2.5 seconds.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如果系统中没有实时时钟电池,那么VccRTC和VccSus 一起来供给,延误
从 RTCRST# 和 RSMRST#闲置开始,到SUSCLK触发可达2.5秒之久。

哪位大侠帮忙给看看

网友:
我觉得修改为下面的陈述可能更好一点。

如果系统中没有实时钟电池,这种情况下VccRTC和VccSus就会同时发出,从 RTCRST# 和 RSMRST#闲置到到SUSCLK触发总计延时可能长达2.5秒之久。

网友:
从RTCRST# 和RSMRST#失效到SUSCLK触发总计延时近2.5秒的时间.
感觉inactive是不是应该翻译为失效!

网友:
经两位版主的翻译,果然就顺畅多了

active我习惯看做激活,inactive我习惯看做闲置,比如:

VccSus supplies active to LAN_RST# active, RSMRST# inactive

讲的是在编号为t173的时间段里,南桥相关活动的内容:从待机VccSus5v3v1.5v供电被激活后,到LAN_RST#信号被激活,且同时RSMRST#信号将闲置(激发之后又被撤销,状态估计应该是高电平)

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
inactive做失效看也是同一个意思,个人的习惯

网友:
为什么我要翻译为失效!因为咱们大家通常都说RSMRST#是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他作用后又回到高电平,等待下一次生效,所以我成为失效

网友(2009-11-30):
如果在这个系统中没有RTC电池电压,那么VCCRTC与VCCSUS就会同时发出电压!从 RTCRST# 和 RSMRST#闲置开始到SUSCLK切换延时为2.5秒之久

网友:
学习路过  我的英语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