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坏了,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8-04-03):
开机出现抖动竖纹,进系统死机
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拆下擦擦金手指,用电吹风吹吹,看看是不是受潮引起漏电,以上做法如果没有排除故障,我估计你是没有维修工具和经验的,所以请你最好送给专业人士维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看看显存坏了无有,再用具他方法

网友:
进系统出先抖纹,一般是供电有问题,看看供电电容容量,那种电解电容一般是全密封的,容量变小也不鼓包

网友(2008-05-11):
还是用专业的测度软件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显存坏位的。如没有再看看显卡的表面的有无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显卡坏,学习,斑竹太狠,下载要分。心都搞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