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疑难问题

楼主(2008-04-03):
有一台三星788DF是同行送过来的,故障是开机继电器每隔两三秒反复吸合释放,行电压最高时107伏,最底是56伏,曾代换过CPU 写过程序,换过行场IC,短路过X保护,CPU供电5伏正常,行场供电正常,总线电压随着继电器的吸合在1.8---5伏之间跳动.并且AFC信号已到达了行场IC ,也代换过高压包,不知何故

网友:
总线电压不停的跳变,说明开机总线检测没有完成,请检查总线电路和ROM数据。

网友:
主电源后级的整流二极管有无问题?特别是灯丝的整流二极管,有人在修理时往往忽略对灯丝整流二极管的检测,认为电压低不会损坏.其实不然,三星788DF的显示器14V和6.3V整流二极管容易击穿.出现此现像.
788DF的通病是C355,S型校正电容失容,导致其切换MOS管发热.

网友(2008-05-30):
老沈说的是C455才对,哈哈

网友:
788df瞬间高压起 有显示就白屏啊

网友(2008-07-06):
校正电容失容了我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那样头绪

网友:
看了,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