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故障

楼主(2008-04-03):
我的WD400加电后,有卡卡的声音,拆开看磁头从盘边到中心来回运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拆开来看了?呵呵你还真是猛料.拆盘要用专业的设备来拆

网友:
你拆开来看了?这盘还是不要再修了,浪费时间和精力也修不好了。

网友:
WD敲盘分很多种
不同型号的敲盘有不同的修法
有好一些是固件导致敲盘
很多都是头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