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屏累人啊!!!!

楼主(2008-04-03):
有谁用2023L的板子点亮过NL10276BC26-01(NEC)的屏,望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程序正确的话就是屏挂了,你要把坏屏给点好了当然累了,

网友:
接理说这只是个很普通的5伏S6屏,应该任意一个单6程序都能点亮,不会难点的,你现在的故障是怎么样了?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你说的点亮指什么呢?
一般刷个相近的程序都能够点亮的只可能图像不正常。

网友:
到现在还是花屏,怀疑屏坏掉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2008-08-19):
是屏坏了。。。。。。。。。。。。。。。。。

网友:
还是ISP在线刷方便,

网友:
驱动板和屏的连线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