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08-04-03):
我的电脑每次关机以后再按机箱电源开关就没反应,不能开机了,只有把电源断掉4~5秒等主板上的电源信号灯熄灭以后,在接上电源才能开机。每次开机都这样,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电源就好咯·~~······
~~··································

网友:
晕哟,新买的长城电源,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 测一下复位信号看看电压对不对啊

网友:
检查下板上的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