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技术原理

楼主(2008-04-03):
高压电源板负责给LCD的灯管供电,它将直流低压电源变换为高频高压电源以点亮灯管,属于功率变换器件,易发热,所以比较容易坏。有很多客户的屏暗了,急得不得了,以为屏坏了,或是主机出了毛病,到处抓方问药,殊不知就是一个小小的高压板坏了!
       实际上,高压板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只不过相对于普通的开关电源来说,它少了后级的整流滤波部分,而侧重于高频高压的变换。它将主
板上的低压直流电(一般地是十几V,或是5V)通过开关斩波变为高频交变电流,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升压,以达到点亮灯管的电压。
       高压板的电源和信号来自于主板,一般有这么几根线与主板相连:电源V+,电源地G,开关信号S,亮度信号F(有的没有)。当电脑开机后,电源供电,开关信号S启动开关振荡电路,开关管进行工作,变压器进行电压提升,点亮灯管。
        可见,高压板上的易坏器件就是这么几个:振荡电路、开关管、变压器。
        但在维修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屏暗现象并不是由于高压板本身引起的,有的是由于与主板的连线损坏,有的是主板本身坏,不能给高压板供电。
        下面是二个特例:
      1、东芝3000电脑,屏时暗时亮。灯管与高压板功率不匹配,高压板功率过小,开机发热过流保护。
      2、紫光电脑(还有一款伦飞电脑,均为同一厂家OEM),开不了机,以为是电脑主板坏了,经检测,最后结果为高压板坏了。更换高压板,过一段时间故障重现,高压板又烧毁。原来也是高压板功率过小所致!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很有收获!我也顺便把我收集的一个高压板电路图贴上来,可能朋友们用得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