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OEM的主板有什么维修技巧?

楼主(2008-04-03):
最近接修了几块联想和清华同方的板子。。都是精英OEM的。SB是SIS964L。。故障为不走码。测供电均正常。BIOS从论坛上下了。刷过后测试卡的复位灯有规律的一亮一灭。接显示器还是不亮。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给提供些维修技巧或者和此现象类似的维修经验
维修经验

网友:
是775的吗?很多都是座空焊了,压着开机试下。。。
[
]

网友:
思路和普通板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走码,运行灯会闪吗?

网友:
运行灯不闪。只有复位灯一闪一灭。大多是478针的。U座也压过。阻值也打过。很正常

网友:
那说明一直在复位了,检查CPU及内存还有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