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U800-X开机20秒左右自动断电

楼主(2008-04-03):
一块华硕P4U800-X主板在不加任何负载的情况下,通电自动上电,并且没有断电现象,上cpu,内存,显卡之后,代码刚跑到26就立刻断电,触发pow也没反应,只能把电源断一下,这种现象一直反复。

我测量cpu旁的电感电压,1.5V,内存的供电有些高,3.3V我换过内存旁的3个APM2054N,电压还是3.3,依然中途断电。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这个板子该怎样修,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测量PWBTN#是否正常。他通过R350,C309直通南桥。

网友:
内存3.3V还能过26? 内存没烧?开玩笑 要不你量错了吧 应该是2.5V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   PWBTN--2.58V

网友:
LZ测量的内存3.3多半测到了SCK、SDA上了。

“一块华硕P4U800-X主板在不加任何负载的情况下,通电自动上电”----------

自动上电后能不能通过   开关排针关电,如果能关电。属正常范畴

“上cpu,内存,显卡之后,代码刚跑到26就立刻断电,触发pow也没反应,只能把电源断一下,这种现象一直反复”

不上显卡,看跑到26后还自动短电不?

网友:
我用的打阻值卡测得,上面标示的内存主供电2.5V的位置上测量的电压就是3.3V。阻值卡上2.5V位置测量的是2.8V,我刚才试过不接显卡也是到26就断电了。自动上电后短接开关针,不能关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