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楼主(2008-04-03):
学习板卡级维修经验,快速提高我们的维修水平,为这个板块的人气提高做点儿事。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        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
        供电
        时钟
        复位
2.        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        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        查ISA,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南北桥问题)
5.        查AGP,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        供电CPU内核电压
        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        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        电压IC 无输出
        无12V 供电
        电压IC 坏
        断线
        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        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        反馈电路无作用
        电压IC输出电压低
        VID 0—4, (+5V电压)
        电压IC 无输出
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        断线
        VTT 1.5V
        供电场效应管坏
        VTT1.5V 有对地短路
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        场效应管坏
        时钟
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        时钟IC 无输出
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        有供电,IC 坏
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
        IC 坏
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
        复位
        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        有电压无复位
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开机显示内容及相关故障判断
1.        显示显卡的资料及显存的容量
2.        显示主板的型号、出厂日期、BIOS版本内容
3.        显示CPU的主频、(外频和倍频)
1)        CPU座坏
2)        跳线设置错误
3)        北桥和CPU座之间的线路
4.        内存的容量
1)        内存条坏
2)        内存槽坏
3)        北桥坏
4)        内存槽接触不良
5.         IDE接口的状况
1)        检测不到
i.        信号线及硬盘、光驱
ii.        IDE 接口断针
iii.        南桥坏,断线
2)        检测错误
i.        硬盘、光驱信号线
ii.        IDE接口问题
iii.        南桥坏
iv.        清除CMOS
6.        软驱
1)        设置错误
2)        信号线及软驱
3)        软驱接口
4)        I/O坏
5)        南桥坏
7.        键盘、鼠标
1)        键盘、鼠标坏
2)        相关线路(排阻、排容、电感、电阻、I/O)
3)        键盘锁(CMOS、键盘锁相关线路)
4)        南桥或到南桥之间断线或短路
8.        声卡
1)        检测不到
i.        CMOS关闭(清除CMOS)
ii.        声卡及晶振(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iii.        供电(78L05)
2)        杂音
i.        输入端的供电滤波电容
ii.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iii.        声卡坏
iv.        南桥坏
9.        USB、COM口、打印口、游戏口
1)        接口坏
2)        供电不正常
3)        信号线有问题
4)        I/O或南桥
内存相关故障判断
1.        读不到内存
        槽坏
a)        弹片接触不好:氧化、弹力失控、开路
b)        槽短路烧坏:两针短路、损坏
        内存相关线路:其中一个槽短路;供电;时钟;行列选     通;线路有开路;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北桥坏(多数与北桥线路有关)
2.        数码跳不完整
C0—C1—C3—C5(没有C3和C5,则相关线路有问题)
3.        内存容量报错
        内存条坏
        接触不好
        插槽与北桥之间线路有问题
4.        进98后缺少字符:内存条坏
5.        进98后死机:内存条坏
6.        AGP槽短路—影响北桥、内存
7.        BIOS错或资料丢失
        病毒感染
        升级失败
        供电不对
注:时钟IC有时也会引起不读内存
不同主板的诊断卡走数会有不同,常见的有下面3种:
1:00—C0—C1—C3—0b—0d—3d—42—6F—7F—FF
2:FF—C1—1d—2b—3d—42—6F—7F—FF
3:FF—d3—d4—0b—2A—31—3d—4E

声卡故障判断
1.        供电
        电源插座12V到78L05三端稳压器输入脚,输出正5V电压给声卡IC
2.        声卡IC 正常工作时应该发热
其中1-12脚比较重要,包括供电、晶振的两个脚、控制信号
3.        晶振
        24.576MHz,旁边有两个22PF 的小电容
        一通电就有波形
        进98后才有波形
        只有电平,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4.        功放
        只是把声卡输出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功放坏会引起声小、杂音、无音)

引起声卡故障的部分问题
1.        供电
2.        晶振
3.        声卡芯片
4.        功放
5.        声卡及功放周边的小电容
6.        CMOS设置错误会引起无声、装不上声卡
7.        BIOS坏

显示部分相关故障判断

        ISA显卡
1.        显卡本身问题
2.        金手指
3.        插槽
4.        查ISA各脚对地阻值及相关线路
        PCI显卡
1.        PCI插槽弹簧片变形、短路
2.        PCI插槽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D线及控制线、与PCI 相关的线路
        AGP插槽
1.        插槽坏
2.        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D线及控制线
3.        北桥坏
4.        与AGP 相关线路(短路、开路)




        VGA集成
1.        R,G,B,H,V 同步(供电)
2.        相连电阻、电感、电容(10PF)
3.        经过一个IC 或直接和北桥相连
4.        BIOS错(VGA显卡资料)
5.        VGA显卡占用内存,但必须插第一槽
注:1:电感替换一般大小一样即可
2:诊断卡显示部分的出错代码为 0d,2b,31
3:15PIN 显卡接口的1,2,3 分别为红、绿、蓝三个基本信号,13,14为行场同步信号
中断
IRQ0:系统计时器,负责提供CPU和总线所需要的时钟脉冲
IRQ1:键盘使用
IRQ2:可编程的中断控制器
IRQ3:com2, 一般用来连接MODEM(调制解调器)
IRQ4:com1, 一般用来连接鼠标MOUSE
IRQ5:目前为声卡使用(Soundking KCE815)
IRQ6:标准软盘控制器,是1.44MB,3.5英寸软驱使用
IRQ7:打印机断口 (LPT)
IRQ8:系统实时时钟,控制目前电脑的时间
IRQ9:电脑目前将它分配(Soundking KCE MPU-40)兼容设备用
IRQ10:目前没有连接任何设备
IRQ11:目前由PCI和AGP显卡共用
IRQ12:目前没有连接任何设备
IRQ13:由负责浮点运算器的协处理器使用
IRQ14:由Primary IDE控制器和SIS 5513 Dual PCI IDE 控制器使用
IRQ15:由Secondary IDE控制器和SIS 5513 Dual PCI IDE 控制器使用

0 (释放空间)
1 Soundkong KCE815 Sound Controller
2 标准软盘控制器
3 同1
4 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
5 释放空间
6释放空间
7 释放空间

部分信号的名词解释

CLK:时钟
RESET:复位
INPUT CPU:初始化
ADS:地址状态
BEO#-7#:字节使能
AP:地址偶校验
APCHK#: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DP0-7:数据偶校验
PCHK#:奇偶校验错使能
KEN#:高速缓存使能
WB/WT#:回写/通写输入
FLUSH#:高速缓存清洗
AHOLD:地址占用请求
EADS#:有效外部地址
HIT#:命中指示
INV:无效输入
IERR:内部检验错
BUSCHK:总线检查输入
A20M#:地址位20屏蔽
PWT: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EWBE#:外部写缓冲器输入
M/IO#:内存/IO指示
LOCK:总线封锁
SCYC:裂开周期输出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DBSY:数据忙
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BREQ: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HOLD:总线占用请求
HLDA:总线占用响应
BOFF#:总线屏蔽
FERR#:浮点数值出错
IGNNE#:忽略数值出错
SMT#:系统管理中断
SMIACT#: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D/C#:数据/控制指示
W/R#:写读指示
CBE#:总线命令和字节使能多路复合线
FRAME:帧周期信号
IRDY:主设备准备好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DSEL:初始化设备选择
GNT:总线占用允许
SBO#:试探返回信号
REQ64#:64位传输请求
ACK64:64位传输认可
PERR:数据奇偶校验错误报告
BALE:系统地址锁存允许
REFRESH:内存刷新
LOCK:锁定信号
REQ:总线占用请求
STOP:停止数据传送
DEVSEL:设备选择
SERR:系统错误报告
SDONE:监听完成信号
PAK64:奇偶双字节

网友:
太全面了、、、、、、、、、、、、、、、。。

网友:
楼主,请贴个主板图吧,这样师弟们好学呀。谢谢。
主板复位电压具体在哪儿测呢?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正如3楼所说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维修最好有假负载,这样的话,会事半功倍,如果你是老手的话,有,没有也可以,如果是新手,最好搞一套,很好用,都是中文的说明,首先声明,我不是推销这个东东的,哈哈